楼主(2016-04-16):
英威腾CHF100A-022G启动后即报OUT1,已排除主板,模块的可能性,哪位大侠碰过类似故障 ,先谢过了

网友A:
1,检查u相的负压
2,对应光耦的电压
3,光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电话英威腾服务热线400-700-9997,或站内消息发送联系方式,我们售后会及时答复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确实有一个是负压没有送到。还有一个,有时间再检查。

网友C(2016-07-08):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上电就报OUT3

网友C:
我的是上电就报out3

网友D:
929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