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6-04-16):
请问下各位大神海利普变频器报警:8888:怎么检测哪里故障了吗?
还有变频器内部有没有自锁的功能吗?
例如卷帘门上升按一下就上升,按下降按一下就下降,需要外部自锁还是变频器内部可以自锁吗

网友A:
卷帘门上升按一下就上升,按下降按一下就下降类似于电机正反转电路控制变频器的外部端子

网友B:
显示8888先试一下显示面板,在看主板CPU有没有工作。上升下降可以采用三线式模式。

网友C:
存储器有没有坏掉?或者开关电源的5V不正常了,检查一下再确定吧。

网友D:
丹佛死本人接触多使用少,感觉中看不中用

网友E:
一般都是5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