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jK-ds30m1 接线问题。

楼主(2016-04-16):
大家好。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司现有天车大车行程开关是机械摆臂式的,最近想把机械的改成欧姆龙e3jK-ds30m1光电开关控制。
请问该怎么接线?那个行程开关,里面两根线,其实就是一根线,中间加个开关。控制电压是220v 。我准备将BN、WH与输入电源短接,将行程开关里的输出线与GY连接。 不知道这样接线可不可以? 还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棕和蓝是两根电源线,白色和灰色为常闭触点,白色和黑色为常开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用说,肯定知道。我的意思是原先的行程开关换这个光电,怎么接线。原先的接线只有一个常闭点电压220V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棕和蓝是两根电源线,白色和灰色为常闭触点,白色和黑色为常开触点
楼上已经说出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说,肯定知道。我的意思是原先的行程开关换这个光电,怎么接线。原先的接线只有一个常闭点电压220V ?
将你的行程开关的两个线头接常闭就接在WH,GY或接常开接WH,BK.另外引电源接BU,BN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就等于继电器,明白吗

网友E:
现场不能简单替换,要最少在加根线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