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

楼主(2016-04-16):
有修信捷触摸屏的吗TG765-xt-c白屏

网友A:
以上供你参考,实在不行送厂家维修

网友B:
强制下载。应当OK.我也遇到过白屏。

网友C:
那要看看主板是不是有故障了

网友D:
这个:信捷触摸屏俺用的极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强制下载会把里面的程序覆盖掉吗

网友C:
下载当然是覆盖里面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覆盖程序就没意思了,有谁会做触摸屏程序

网友C:
根据plc程序可以做触摸屏画面程序

网友E:
直接发回无锡工厂,当然你备份有源程序最好,否则修好是不一定程序还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5v转10v的M1530DM芯片一个贴片电容坏了,没有升到10v。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