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根据回忆写几个,有些不记得了。
   首先要说的是,其实操作工也不容易,别小看2000-3000一个月的工资以为都是简单操作,其实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好的。民营企业没有职业技能等级,没有操作能手的评定和选拔,我觉得是不利于企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利于企业做强做精。有些设备生产前要调机试机,有些是设备本身设计不完善,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试机材料,可能要产生很多废品,有些故障还要操作工去发现和解决,一个维修人员遇到一个熟悉设备的操作工处理起问题来,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省很多事,不会搞一些不是故障的故障。
   记得有台高温消毒的设备,操作工说温度升不上去,消毒过的瓶子水都没有干,一台陌生的设备,界面没有温度显示,我一看电流指针大幅摆动,同时加热控制器指示灯忽亮忽灭,很像是处于保温状态,我问他温度设定是不是搞错了,还是温度不准,没有达到设定温度但是数据可能认为已达到设定温度所以温度上不去,他打开温度设定界面,他说设置没有动过,他的记录也是这个设定值。我一看消毒温度76,消毒下限温度260,我说是不是设反了,是不是应该设定260度?他说260度瓶子会被炸掉,我说拿设备资料看看,一眼就看到设备资料建议消毒温度设定为300度,我说设定260度试试吧,结果温度上去了,也没听说瓶子被炸掉。

   我发现他们这里气动部分从来不加油,气源三联件的油杯几乎是空的,有的根本就没有油雾器,我和机修说要加油,有位领导说不能加油,这是洁净区,加油会污染室内空间,我说气动元件没有油润滑怎么办?他说里面有橡胶环,不需要润滑油,晕,GMP指导书上说如果对产品有污染可以使用食品级润滑油。
   还有台灌装设备,设备无法启动,我首先就是要图纸,搞了半天,他们找来了图纸,触摸屏上可以开关三个电机,另外两个都可以开关,就是主机显示开的状态,但是实际PLC输出点没有输出,我打电话问厂家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厂家说这个问题需要他们派人来看PLC程序(不用说他们一般都加密了的),这个时候要生产,等他们来人看程序,费用不说,要等一两天,我从图纸一眼就觉得,这个没什么逻辑关系,我需要从触摸屏启动主机吗?我只要改变变频器内的参数直接在变频器上启动不就可以了?一个简单的旋盖封口机,只要电机固定一个速度转起来,其他都是机械完成。我正想准备去找变频器参数说明的时候,发现那个PLC输出点竟然又突然亮起来了,马上把速度调(电位器的)上去,居然又正常了,现在过了几个星期,没有找我。

   有种设备有8个气锤轮流敲打设备以减少设备壁堆积产品粉末,8个气锤居然是用PLC的8个输出点直接控制的,中间没有继电器,以至于几个输出点已损坏,原电工居然在气锤的接线处将气锤电磁线圈的线两两短接(高度4米高4个6米高4个),现在又坏了两个点,还有三个点是好的,我加了中间继电器,在控制柜里轻松解决(暂时用,准备还是换PLC模块解决,当然也可以换里面的继电器,就是原来短接线路的那个人,害得我还要搬个高楼梯去把线分开,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工水平太差,还是当时就想着马上要走人了?只晓得短接不加隔离继电器,PLC输出点不是会更容易损坏吗?像这种频繁开关输出的,我们原来加了美国某品牌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都经常烧坏的)。 整个24V控制回路就一个断路器保护,一旦哪个负载短路跳闸,整个都跳,而且还不容易查找故障。现在的设备制造商,精简电路降低成本真的是没有底线。

   有种包装设备有个光标传感器,操作工指示灯不亮,正常是亮的,可能是线断了,我把线全部从传感器这里剖开测量,都是好的,而且感应点有绿色或红色的光斑,说明电源线是通的,后来查询资料,工作指示灯不亮,也不会和线有关系,因为只有三根线,两根电源和一根信号线,信号是给控制器的信号,不会影响工作指示灯。(当时以为没有备件,因为他们说这种设备只有一台,而且这个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确定线没有问题,再恢复安装调整,居然亮了,而且不同的颜色工作指示灯有亮和灭的反应,但是只要开机连续运行,指示灯就没有闪烁(他说以前是闪烁的),而且也确认在感应标记的部分。第二天他们主任找到备件换了个新的就好了,这个光标传感器看来是内部坏了。

网友A:
设备是能用就可以。也没有太讲究规范的

网友B:
有职业技能等级,有操作能手的评定和选拔?在一般国企待过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楼主上班很充实嘛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职业技能等级,有操作能手的评定和选拔?在一般国企待过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楼主上班很充实嘛

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在这个板块讨论,但是我还是忍不是发表一下个人看法,我在国企的时候,确实看到很多弄虚作假的现象,混资历靠关系的获得晋升的现象,分技能等级,拉开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待遇差距,有利于以高水平的为榜样,提高技能水平,有利于高水平钻研技术,不断提高,这些积极作用就不列举了。 职业技能鉴定很宽松,很容易混,不等于没有积极作用, 考操作证的时候,有几个干了几年电工的接个电机的正反转都接不出来, 其实民营企业不认可鉴定机构的鉴定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要求去做,这些在发达国家都是有先例的,只是我们国家学得不好而已。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有的操作工能干些,调机又快又好,有的操作工只晓得做简单的操作,难道不应该拉开这两种人待遇的差距吗?靠什么拉开?

网友D:
有的人做电工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所以都是干一天算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在小公司就凭老板的印象拉开收入差距,一般也比较公平,我们老婆他们公司就很明显,同样的工作岗位,低的三四千,高的1万多,以前的老总是搞技术的,定得公平一点, 现在的老总是搞销售的, 待遇还是按原来的走。
我上一家公司就差一点,基本就是靠面试时谈的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他的简历,根据他嘴巴吹,也根据行情。一个只晓得包纸盒子的操作工和一个操作高级设备的操作工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现在的公司大一点,靠什么拉开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差距呢? 只能是几乎是没有差距,只有职位上的待遇差距没有技能上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也不完善的。

网友E:
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F:
我现在的公司一共才不到20人

楼主:
说错了,叫色标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在小公司就凭老板的印象拉开收入差距,一般也比较公平,我们老婆他们公司就很明显,同样的工作岗位,低的三四千,高的1万多,以前的老总是搞技术的,定得公平一点, 现在的老总是搞销售的, 待遇还是按原来的走。
我上一家公司就差一点,基本就是靠面试时谈的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他的简历,根据他嘴巴吹,也根据行情。一个只晓得包纸盒子的操作工和一个操作高级设备的操作工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现在的公司大一点,靠什么拉开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差距呢? 只能是几乎是没有差距,只有职位上的待遇差距没有技能上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也不完善的。

呵呵,我在几个小公司呆过,机器出现问题。基本是你水平高,检修快。老板说问题小;别人慢,老板说,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在小公司就凭老板的印象拉开收入差距,一般也比较公平,我们老婆他们公司就很明显,同样的工作岗位,低的三四千,高的1万多,以前的老总是搞技术的,定得公平一点, 现在的老总是搞销售的, 待遇还是按原来的走。
我上一家公司就差一点,基本就是靠面试时谈的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他的简历,根据他嘴巴吹,也根据行情。一个只晓得包纸盒子的操作工和一个操作高级设备的操作工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现在的公司大一点,靠什么拉开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差距呢? 只能是几乎是没有差距,只有职位上的待遇差距没有技能上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也不完善的。

呵呵,我在几个小公司呆过,机器出现问题。基本是你水平高,检修快。老板说问题小;别人慢,老板说,问题大。

只要能用只要能生产,老板就满意了, 当然还有种老板喜欢看到别人不停地干活, 所以在私企混的,很多时候要靠跳槽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要求。

网友H:
楼主工作干得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在小公司就凭老板的印象拉开收入差距,一般也比较公平,我们老婆他们公司就很明显,同样的工作岗位,低的三四千,高的1万多,以前的老总是搞技术的,定得公平一点, 现在的老总是搞销售的, 待遇还是按原来的走。
我上一家公司就差一点,基本就是靠面试时谈的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他的简历,根据他嘴巴吹,也根据行情。一个只晓得包纸盒子的操作工和一个操作高级设备的操作工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现在的公司大一点,靠什么拉开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差距呢? 只能是几乎是没有差距,只有职位上的待遇差距没有技能上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也不完善的。

呵呵,我在几个小公司呆过,机器出现问题。基本是你水平高,检修快。老板说问题小;别人慢,老板说,问题大。
我遇到过电工人为制造故障的,结果每个月有固定300块夜班费,后来被我们搞了一次改造,故障率很低了,夜班费也就没有了。

网友J:
个人觉得,职业技能鉴定评选,是流于表面,过于浮夸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在小公司就凭老板的印象拉开收入差距,一般也比较公平,我们老婆他们公司就很明显,同样的工作岗位,低的三四千,高的1万多,以前的老总是搞技术的,定得公平一点, 现在的老总是搞销售的, 待遇还是按原来的走。
我上一家公司就差一点,基本就是靠面试时谈的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他的简历,根据他嘴巴吹,也根据行情。一个只晓得包纸盒子的操作工和一个操作高级设备的操作工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现在的公司大一点,靠什么拉开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差距呢? 只能是几乎是没有差距,只有职位上的待遇差距没有技能上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也不完善的。
说的对,很多公司员工工资就是应聘时谈的工资,有时候急着招人,水平差的也能拿高工资。反而有时候技术很好的不一定能运气好拿工资

网友L:
楼主进步非常快,赞一个!

网友L:
楼主的单位是做什么的?

网友M:
有头有理有据,我认真的看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在小公司就凭老板的印象拉开收入差距,一般也比较公平,我们老婆他们公司就很明显,同样的工作岗位,低的三四千,高的1万多,以前的老总是搞技术的,定得公平一点, 现在的老总是搞销售的, 待遇还是按原来的走。
我上一家公司就差一点,基本就是靠面试时谈的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他的简历,根据他嘴巴吹,也根据行情。一个只晓得包纸盒子的操作工和一个操作高级设备的操作工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现在的公司大一点,靠什么拉开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差距呢? 只能是几乎是没有差距,只有职位上的待遇差距没有技能上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也不完善的。

呵呵,我在几个小公司呆过,机器出现问题。基本是你水平高,检修快。老板说问题小;别人慢,老板说,问题大。

只要能用只要能生产,老板就满意了, 当然还有种老板喜欢看到别人不停地干活, 所以在私企混的,很多时候要靠跳槽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要求。
能干还要能吹…………关系户都不怎么跳槽一样活得滋润

楼主:
还有个质量部的仪器设备故障,本应该显示转速的显示ddd,都是电子电路,我也很菜啊,略懂一点,他们说以前的几个电工都没修好,从厂家买了一块板子换了也没好,
换的那块板子就是个数码显示的,那里没问题我就顺着排线找,找到前面主板上发现有个集成块和连接另一个数码显示的 I C是一样的,于是互换了一下,居然这个好了那个显示ddd,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集成块拿给采购,买三块这个,几个星期后东西来了,换上就好了.

楼主:
上图就是互换集成块之后的现象

网友N:
回复 网友K:
这个真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O:
楼主的运气太好了
这些都是难得的经验积累啊!

网友P:
楼主是高手啊,世界上有太多不公平了,干的同样的活,工资千差万别。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个在中国不是按照技能评定工资

在小公司就凭老板的印象拉开收入差距,一般也比较公平,我们老婆他们公司就很明显,同样的工作岗位,低的三四千,高的1万多,以前的老总是搞技术的,定得公平一点, 现在的老总是搞销售的, 待遇还是按原来的走。
我上一家公司就差一点,基本就是靠面试时谈的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据他的简历,根据他嘴巴吹,也根据行情。一个只晓得包纸盒子的操作工和一个操作高级设备的操作工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现在的公司大一点,靠什么拉开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差距呢? 只能是几乎是没有差距,只有职位上的待遇差距没有技能上的差距是不公平的,也不完善的。

呵呵,我在几个小公司呆过,机器出现问题。基本是你水平高,检修快。老板说问题小;别人慢,老板说,问题大。

只要能用只要能生产,老板就满意了, 当然还有种老板喜欢看到别人不停地干活, 所以在私企混的,很多时候要靠跳槽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要求。
在私企混,所以必须不能把设备修的太好了,必须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这样才能体现出你来!呵呵!

网友R:
楼主挺实在的,普通电控电路和电子线路板电路都能搞,绝对历练丰富型师傅

网友S:
经济形势不好,人们的心开始躁动不安,能安心为企业做点事情的人真不多,这不是说员工的素质不高,老板的水平有待提高,谁也说不准还能干几天就需要离开了,更不要说什么轻言梦想,兴趣爱好,能按时拿到工资养家糊口就不错了,我一个电工朋友,在厂子里面干了将近五年时间了,设备维护的杠杠的,还不是也下岗了,

网友T:
楼主水平挺高,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U:
回复 楼主:
计件制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