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气动电磁阀动作但是气切换不了,真的很急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把出气口用手堵住看看,或者电磁阀坏了。

网友B:
这个有什么着急的,电磁阀一般都有手动点,你试试看是不是阀体有问题。按手动就知道了。

网友C:
可能电磁阀坏的,建议更换电磁阀

网友D:
电磁阀线圈也是一个故障点。

网友E:
阀体旁边有个手动按钮,试试手动能不能动作,如不能动作就不要查电控部分了

网友F:
阀体的手动按钮测试是否正常,再做决定

网友G:
阀芯卡住了。

网友H:
这个故障很好检测,拔了管子,电磁阀动作看气流有没有变化,不行就换

网友I:
有个小按钮的  手动按下试试

网友J:
看看是气路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K:
动作,是指阀芯动作了,还是指线圈通电了;可以参考以上各位的方法检查。

网友L:
你说的怕是线圈动作了吧,线圈动作了阀芯没动作,检查阀体吧

网友M:
检查一下阀体看看是不是哪里堵住了。

网友N:
手动按一下看看阀体有没有问题,出气有没有问题。要不就换个阀体看看!

网友O:
动作没有到位吧
卡滞或者压力都有关系!

网友P:
电磁阀线圈是否正常,手动是否可用,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Q:
一个个检查,首先检查你的信号输出,没有检查PLC,有检查电磁阀。电磁阀先试试手动,没有,可以换了,有,检查线圈。按照这个顺序下来至少你可以查到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

网友R:
活塞坏了

网友S:
气动阀一般有手动按钮的啊 试试吧

网友T:
直接换电磁阀吧,遇到过新阀就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U:
电磁阀坏了。

网友V:
卡滞,更换!

网友W:
阀芯卡死,拆开清洗,加注润滑油,一般都可以解決。

网友X:
先试试手动按键,不行就拔气管看看换气不?如果不换气就测线圈的电压吧,有电压得话,果断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