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我用三菱FX2N-4AD-TC的模块检测温度,然后用FX2N-4DA的模块输出0-10V电压信号给SCR控制温度,但温度控制不住,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哪位大侠能把程序给我参考下吗?急用,万分感谢!!!!

网友A:
做pid控制的?

网友B:
整个温控器控制不就好了。

楼主:
客户要求用温控模块

网友C:
你的程序呢?
贴图就可以给你分析

楼主:
麻烦帮我分析下

网友D:
如果已经做了PID程序  那就是调节参数的事情了。

不要忘记口诀: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