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我们公司一台主设备 , FX3U 的右边插了个 2N ,用的是那种模块上的 排线,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并行通信?

网友A:
扩展模块的意思了。

网友B:
那是加了扩展模块吧。

网友C:
扩展模块    估计是1PG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的是 FX2N - 32ER , 不是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的是 FX2N - 32ER , 不是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的是 FX2N - 32ER , 不是扩展模块

网友D:
32er就是扩展,把型号搞清楚就明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E就表示扩展 为什么这点基本常识都木有呢

网友B:
FX2N - 32ER ,就是普通的输入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E:
三菱的扩展。E就是代表扩展,R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F:
扩展单元吧

网友G:
上个图让大家给你看看,不就很清楚了么,要是CPU,上面应该有运行、停止开关,还有相应的指示灯!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把er记成晶闸管输出的主单元了,越学越差了,汗………

网友H:
三菱的型号最好记忆了,MR或者MT表示主机,ER或者ET就表示扩展主机。

网友I:
FX2N - 32ER 好像是带电源,这下子楼主抓瞎了

网友J:
带电源的扩展单元,比扩展单元多了个电源

网友K:
扩展模块

网友L(2016-07-14):
E就是代表扩展,MR或者MT表示主机,ER或者ET就表示扩展主机。

网友J:
你说的是扩展单元吧

网友M:
是输入扩展模块

网友N:
E基础好的,一看就知道T,R,E,代表什么了,另外,3U能扩展2N的模块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

网友O(2016-08-26):
2n得模块可以用在3u上,要不然怎么卖。

网友I:
好像FX5U兼容FX3U模块,FX3U兼容FX2N模块,FX5U不能玩FX2N模块

网友P:
呵呵 有事自己多查查手册看看

网友Q:
扩展模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