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16):
大家好,听说这里高手多。小弟求助一个问题,0183协议,一旦某个点报警,信号在报文里只来一次,怎么捕捉?

网友A:
不是重复发送的?
还是报警很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来一次,而且速度很快,愁死

网友A:
不是1秒发一次的吗?你说的很快是什么意思?是很快报警就没有了,还是通讯报文来一次就没有了?那报警发生和恢复,难道都不发?
你试一下查询,不接受查询吗?
你说的情况,以前貌似碰到过.
接收端不是把每条报文都收下来吗?接收端不够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文一直在发,只是里面的某个报警(也就会那一位)只来一次,貌似就是我的接收端太慢了,硬件问题,我觉得,这个报警有时能抓住,程序就报警了,有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