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机时表现异样

楼主(2016-04-16):
试机时表现异样

都是朋友们反映的,有参考价值。
例一:
一台30kW变频器修复后,现场安装试机,输出频率在几赫兹左右波动,电动机转动得非常不情愿,不但时有停顿,而且随机性改变转向。安装都试好了的,什么原因呢?
后经检查,发现变频器输出端与电动机之间,是经一只交流接触器后进行连接的,检查接触点已严重烧熔,造成接触不良,使电动机缺相运行,更换接触器后,运行正常。
因起动过程(尤其在初始起动时间段)中,变频器不会轻易报出欠电压或输出异常故障,故表现异样。
例二:
一台110kW变频器修复后,试机表现同上。起动中低速运转一会儿,报输出缺相故障。检查发现,U、V、W输出端也串有交流接触器,以为找到了故障所在。但更换交流接触器后故障依旧。
再度详细检查现场电机配线、电源进线等,发现进线电源开关——空气断路器的主触点接触不良,导致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按道理此原因仅会造成运行中报欠电压,或起动中转速不能上升的现象,电动机的转向不可能来回摆动啊。暂且存疑吧。
二者的表现,都是因为在起动过程中,遇有异常时,变频器往往是先采取相关措施“试图使其运行正常”,不会轻易报出欠电压或输出缺相故障,故因外部原因导致了上述的异常表现。

旷野之雪
2016年4月16日

网友A:
哈哈 又学到很好的经验

网友B:
好 经验啊

网友C:
咸工2016还没有开始招生吗?

网友D:
现象相同或类似,原因不一样的情况,是有。
第二例电机转向改变,会不会可能与负载等有关;当然,我这只是臆测。

网友E:
变频器说明书明确指出:输出端不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网友F:
看似简单,但是到现场很容易忽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说明书明确指出:输出端不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但是我以前都是一个变频器分时拖2-3台电机,不用接触器啥整?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说明书明确指出:输出端不允许接交流接触器。
变频工频自动切换!

网友I:
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变频器现场安装与维修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维修变频器一定要与现场结合起来,只有现场证明变频器能正常运行,才能算修好。如不是变频器应用的行家里手,维修变频器就做不到精益求精,也就是说维修变频器一定要与现场情况相结合。咸老师这次碰到的是接触器与断路器,下次大家不知又碰到什么现场为题。希望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I:
我曾遇到过变频器输出带接触器的,变频器送修没查出问题,到现场安装好后,试运行出现PO瞬时掉电保护,检查原因发现,输出接触器有一相已烧断,我对电工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应该能解决,电工说什么都让干,哪有时间捣鼓这个,坏喽换新的。可见不到现场怎么能长见识呢。

网友J:
回复 网友E:
但现实中很多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在招生中啊。因名额已满,故未发招生信息。

网友K: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G:
目前部分高质量变频器,输出端直接接入电源也不会损坏(例如那种带逆变回馈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