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视频教程中说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电接点压力表,到上限接通DOWN端子,到下限接通UP端子。但是网上搜了和远传压力表比较,说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容易损坏设备,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一个普通的压力传感器二百多元,比较可靠。

网友B:
要反馈连续的压力信号吧?想想电接点的能行吗?

网友C:
理论电接点可以:但是在低压接通你可以设定一个较高频率运行,低于低压设定全速运行,达到高压以较低频率运行即可,高压维持一定时间可以停车等待

网友D:
像楼上所说,多加一个压力表,多几个压力检测位

网友E:
不是不可以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这样!

网友F:
同意3楼的做法。

网友G:
你可以通过多个电接点加时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H:
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的话压力就不是恒压了,只是把压力控制在了一个范围内,这个范围设的大了压力也就不稳了,设的小了电机又频繁启停,所以就要看你的控制精度了,如果对压力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

网友I:
电接点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J:
还是采用模拟量的闭环压力PID控制比较好,连续的调节。那种控制端子的开关量控制,不是不行,是不好。

网友K:
可以,但在变频控制上模拟量的压力传感器要比电接点的好

网友L:
理论可以,但是好的压力表也都150啊,干嘛不用变送器

网友M:
电接点压力表和远传压力表价格上有区别吗

网友F:
不能实现分段控制吧。

网友N:
还是用远传压力表吧,也简单好用,变频器设置点参数就行了,PID闭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还是用远传压力表吧,也简单好用,变频器设置点参数就行了,PID闭环。
实际PID对于供水不是特别好:泵类在低于一定转速时因为出口压力和内泄露,实际就是稳压运行,所以一般用电接点控制完全足矣!就是PID控制一样要设定低压死区,否则系统震荡导致水泵系统早期汽蚀损坏,不要以为PID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