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6):
我想学plc编程,朋友送我一台和利时LM3109的plc现在上电后,plc上面的err指示灯常亮。链接电脑编辑软件链接不上。现在不确定是编程线的问题还是本身硬件故障。这跟编程线是后买的绿联的rs232转usb芯片是PROLIFIC PL2303的,电脑是win10 64位的系统链接不上和这些有关系吗?望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
是这样的,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A:
还需要编程电缆的

网友B:
至少要确定2303在win10下驱动安装了,出现了com口.

网友C:
你的软件支持64位系统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ERR指示灯亮说明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一个输入端什么也没接,怎么指示灯亮呢?

网友E:
不正常,输入都没有就有信号显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确定2303在win10下驱动安装了,出现了com口.
已经出现了com口

网友F:
win10下com口已经出现了,还有就是编程线缆的接法等下我上图,谢谢各位前辈了,软件应该支持64位,可以正常编写程序,.

楼主:
这是接口定义,这线应该怎么接呢?谢谢了各位前辈

网友B:
port1
找根多芯线,两个D9针头,5-5直连,2-3,3-2交叉.试试.
可是你这个是不是坏的啊?

楼主:
不确定啊,晚上回去试试,谢谢了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不一定,硬件有问题也会量,他的run亮了,硬件故障可能大,再看输入灯有亮的,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仔细看,那是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已经正常了,是电脑的毛病,换了个系统,搞定了,也通信上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H: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你这个plc里面有程序,如果不想要了,就全部删除,再开机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正常,输入都没有就有信号显示
那是输出端子。西门子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