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一台3匹空调打开漏保就动作,我把空调的负载,接到总漏电开关的上端,(绕过漏电开关)空调只用了个空开,但是空调一打开,漏电开关还是会动作,究竟什么原因,求师傅解答!

网友A:
或者,可先查空调对壳绝缘如何,有无漏电。
以前使用,是否正常;若新装,则可查电源线是否正确。

楼主:
现在头痛的是,我已经绕过漏保了,为什么还会跳,按道理就算空调要漏电,总漏保也不会跳啊,使用其它负责时,一切正常

网友B:
三相还是单相??
空调是普通定频还是变频??

网友C:
楼主如题空调只用一个空开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楼主能确定把空调接在漏保上端了

网友E:
没看明白楼主描述的………………

楼主:
回复三楼,空调是单相的,变频

楼主:
回复5楼,空调的负载绝对已经绕过漏保了,我还特地拿了一根电缆去试,用电缆直接,接到空调上

网友F:
估计漏保下面还跟空调有链接。

网友G:
你这个线路再确认一下吧!
空调不要装漏保

网友H:
楼主最好查查吧,好像应该是零线漏电了

网友I:
不就是漏报坏了么,换个

网友J:
变频机跳漏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