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编程

楼主(2016-04-17):
我想通过200系列,CPU226的PLC来控制MM420系列变频器,欲实现多段控制,现打算用一个输入点I0.1控制三个输出点,这三个输出点分别接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口DIN1-3,实现7段不同频率循环切换的工作,原本是想通过按I0.1的次数来控制频率的切换,但是却卡在编程这里了,有没有大神能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用计数器记录按键次数,用比较比较不同数值输出不同频率。

网友B:
计数 比较 输出不同的m或者v
再控制输出端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比较触点指令中整数比较指令LDW将我所选的计数器如:Cn中所计数值分别与数值1到8进行比较,之后分别对应于不同工作状态是吗?如果是这样,我该怎样实现其循环控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帮助,但我还是不太清楚程序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B:
看来不太适合编程的,有思路也编不出来了

网友C:
电脑没有装西门子软件,用三菱的给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D:
某整数存储清0
i0.1脉冲--某加1(或者移位),
当某=8时,某清0
某=0时,输出x/3,3个里面的某几个
=1时...
=2时...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用西门子编出来啦,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编完了表情,刚刚看见,还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