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通讯参数自然是在变频器侧改了,面板或者厂家提供的软件(如果变频器支持设定软件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大哥说的是。我现在搜到了,我这个需要这个软件MCT-10,网上的都下载不下来,这样至少知道朝哪个方向努力了。

网友B:
还是面板修改最简单,软件你还要数据线

网友C:
改参数,既可以通过变频器操作面板,也可以通过调试软件。用上位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