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有一个带10盏路灯的三相电缆存在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故障,由于电缆是埋在地下的,灯杆下的电缆接头距开口处太深电缆头解不开,又没有检测仪器,怎样在不放倒灯杆的情况下确定电缆故障点,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A:
把各个接头打开分段检查吧!

网友B:
这个故障点不好找

网友C:
路灯根部都是可以打开的,分段拆卸检修

网友D:
把所有的灯线断开,一个一个灯的测,

网友E:
如果可以,可先检查是灯头处的问题、还是其他处的问题。

楼主:
灯头线路都解开了,灯线路没问题,能确定是电缆故障,但电杆下的电缆接头距灯杆开口处太深,手伸不进去电缆接头解不开,是不是只能把路灯杆放倒查啊!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就只好把路灯放倒检查了啊。

网友G:
这个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只能从每个路灯的电缆接头处打开一段一段检查,但是你的线太短够不着好像只能把路灯放倒了,这就要看运气了,运气好点放倒的少点,运气差的话全放倒吧,哈哈哈

网友H:
这没什么好办法了,只能放倒路灯了。

网友I:
有电焊机吗   把电焊机调到小电流   焊机的二次侧接在电缆之间位置的短路两相上   电焊机短时间通电   电缆发热一侧为短路侧   再在短路侧的中间位置  用同样方法确定短路侧   这样可以找到电缆短路点的接近处   减少放到路灯杆的数量   注意焊机的通电时间  和电缆的发热量

网友J:
不放倒路灯那就升高到灯头分段检查?

网友K:
用直流电桥测量短路线路的直流电阻,根据导线截面积与测出来的线阻大小判断短路点大概位置。

你可以根据测出来的电阻大小、导线截面积查手册进行计算得出可能的距离。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L:
先放倒第五盏灯杆,确定是1-5还是5-10间故障,如是1-5再查第三盏,如是类推。估计八成是灯杆下面的接头处绝缘没做好,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