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plc

楼主(2016-04-17):
请大师指教,倍福plc是使用什么编程语言

网友A:
想用哪种用哪种

网友B:
应该是st编程语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大师指教,倍福plc是使用什么编程语言

支持IEC61131-3标准,支持梯形图,语句表,功能块,ST以及SFC语言。

软件系统采用3S的Codesy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师指教,倍福plc是使用什么编程语言
还有basic汇编语言

网友D:
我们公司有倍福的plc,完全不懂。都不知道怎么连线监控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很看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很看到
我主要用他的总线

网友E:
我用过P+F的ASI总线产品,基本都是4芯扁线做总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