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请问坛友们用过的螺杆空压机控制器都是什么控制方式?是PID压力控制还是分段压力控制?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通过压力变送器4-20mA送至控制板
变频的话就需要PID

网友B:
一般不变频,只是到压力后卸载。基本上都是采用4_20mA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变频,只是到压力后卸载。基本上都是采用4_20mA传感器。
现在有4台压缩机,都是变频的,但是控制方式不一样,三台PID调节,一台分段控制。
去年我就因为这个PID控制的其中一台发过帖子,那台连续烧掉两台250千瓦电动机,因为第二次厂家给的电动机里面拆出来三块玻璃片,所以有点倾向于电机质量问题,但是我一直心里感觉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没有PID控制的那台压缩机,电动机就是用的普通的,没冷却风扇,变频器也不如另外三台牌子响,但是从来不出问题,另外那三台,不是变频器报模块过热就是电动机出故障,我在考虑是不是螺杆机用PID控制是不是不合适。
我曾经用电动调节阀做过瓦斯管道末端放散控制,也是用的PID,恒压效果很好,阀门却只用了三个月就烧了电机,因为普通电动调节阀在输入的4-20毫安变化时,电动机是频繁正反转,是不是螺杆机如果频繁加减速度,也会对电机和变频器产生损坏?

网友C:
厂家安装的8台,没有变频器,压力控制

网友D:
压力变送器送到PLC再控制进气阀门

网友E:
螺杆空气压缩机不是变频的都是压力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F:
模拟4-20ma控制,不是分段控制。

网友G:
PID控制精度高跟随气压走最好用专用电机,普通电机最好采用压力带分段控制维修改造简单容易实施。

楼主:
分段控制:
加载是频率直线上升到50,达到0.75Mpa,频率降到24.7保持不变,如果压力持续上升,达到0.8Mpa,2秒之       后,进入休眠;
如果压力下降至低于0.65Mpa,频率就又开始上升至50Hz。
如果压力在0.65--0.8Mpa之间,频率就保持在24.7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D控制精度高跟随气压走最好用专用电机,普通电机最好采用压力带分段控制维修改造简单容易实施。
现在有PID控制功能的用的是变频电机,但是现在无论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都是故障比较多,电机和变频器都算国内比较好的品牌。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变频器选型有问题呢?选小了?因为空压机带负荷较大。

网友I:
我目前见到的大多数都是分段控制,没有看到PID

网友J:
楼主的空压机的功率真是不小。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英格索兰变频空压机里用到PID控制的,参数设定里看到有P, I 值的设定

网友L:
螺杆机用的PLC控制器。压力传感器一般用的0-1.6MPa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250千瓦电动机配的280千瓦变频器,去年咱们在西门论坛讨论过空压机连续烧坏电动机的事情,就是PID控制的其中一台。矿工大牛是我在西门论坛的网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哈哈,幸会幸会。

其实这个问题就得现场多观察,特别是空压机恒压控制时的电流变化曲线和转速(频率)变化曲线。只有知道它的工作状态,才好分析容易损坏的原因呢。

空压机变频改造的实例很多,而且好像在这个行业应用的挺时兴呢。

网友M:
螺杆空压机,250KW异步电机,变频器汇川MD320,通过控制器ACC-F闭环控制,空气压力可以精确在0.01MPa,运行几年了,自动调节很不错!

网友N:
我们这是4台螺杆空压机,2台星三角 2台变频启动。星三角启动的到达预设压力,就卸载压力。。 变频的就是30hz左右在4.5kg压力运行,好像就是pid调节的。一般就是启动2台3角一台变频运行在5kg压力。还有一台备用。。

网友O:
我改造的空压机,全部是pid控制,电机不会发热的最低25频率运行。节电效果明显。没听过烧电机现象

网友P:
这个发热很厉害
上变频要做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改造的空压机,全部是pid控制,电机不会发热的最低25频率运行。节电效果明显。没听过烧电机现象
我这个平时检测电机温度和主机温度,都不超,两次电机烧毁都是突发,现在烧电机的这个换了别的品牌电机,半年多了,没事,但是变频器偶尔报模块过热,现在我这里室外环境温度还在零度徘徊。
我这最低频率20赫兹。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现在是在跟其他品牌不同工作方式在比较,过几天再搞,现在又有需要抢修的设备,设备管理现在完全是跟着故障走,非常被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是在跟其他品牌不同工作方式在比较,过几天再搞,现在又有需要抢修的设备,设备管理现在完全是跟着故障走,非常被动。
在被动维修中,总结其规律性,加以改进。要说恒压控制本身技术是成熟的,问题应该与环境,状态,条件等因素有关。具体分析对待。

楼主:
无奈了,今天一天坏了三台电力变压器,有的都用了十几年了,从来不做试验,省钱。

网友Q:
我的天 一天坏三台  多大功率的呀  这下老板要割肉了

网友R:
路过,学习下,希望有用

网友M:
回复 楼主:
250KW电机烧毁后,有没有检查轴承呢?我这以前也有过大电机烧毁过,有长期温升过高,也有轴承引起的,看样子不是偶然性!是不是得考虑轴电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天 一天坏三台  多大功率的呀  这下老板要割肉了
说错了,坏了两台变压器,一台电动机,变压器是1600kva一台,315kva一台,电机是37千瓦和480千瓦各一台。
老板管不到这里这么细,好几个分公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检查过,我为了轴承问题没少跟他们沟通,最后给的这台电动机是陶瓷轴承,前面的那个,他们一直没有真正搞电气的人跟我接触,都是一些商务或售后人员在跟我沟通,一直含含糊糊,反正认赔一台电动机,我一直要求他们派电气人员来现场,一起分析具体原因,最后来了一个,其实是电动机厂家的,还不是烧坏的这台电动机厂家的人,跟这事完全没关系,后来的事故报告是我写的,他们来的人签的字。

网友S:
厂家垄断      用单片机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厂家垄断      用单片机控制的吧!
不是的,是PLC厂家定制的,这个不怕,大不了自己根据工艺要求用其他PLC重新写,最难应该还是在机电结合方面,我总感觉是控制程序跟机械本身的特性配合不好的问题。

网友T:
螺杆式空压机{工频式-变频式}设计有专用控制器,工频机为P即为闲环比例控制,P控制简单是控制基础存在有稳态误差.变频式控制精度高即为PID控制,它是把三个增变量整合到一起,变频螺杆空压机控制器内部PID大多为数字式运算,它实际上就是由单片机构成的一个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