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这个电眼

楼主(2016-04-17):
该怎么调?没有实物图,只好求助前辈们了

网友A:
欧姆龙产品,官网直接下载资料即可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漫反射的光电开关
光照射到物体上根据反光率来判断是否有物体
L-ON D-ON 就是NO NC 切换开关
下面两个开关 就是延时功能 要是生产节拍不是特别快 一般无视之

网友C:
这个没用过,帮不上你,不好意思

网友D:
官网上有它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