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

楼主(2016-04-17):
维控PLC连接编码器使用C251计数,编码器动是计数值还计数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确定程序没有错 就要检测接线是否正确了

网友B:
干扰或者振动了?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啦,可能是电源不稳定,以前用的是外置电源给编码器通电,现在用变频器自带的电源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