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6-04-17):
驱动板无模块无驱动光耦,上530伏直流电。用福禄克数字万用表分别量得p对uvw有100伏左右的电压,n对uvw电压为几伏,望求解电压是怎么回事啊,感谢

网友A:
逆变器是6个二极管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他是反并联IGBT管子的。这与逆变器交流输出是不是有耦合呢?你应该自己把电路画出来,看看你如何测试?就明白了吧?

网友B:
知道泄露吗?
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是6个二极管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他是反并联IGBT管子的。这与逆变器交流输出是不是有耦合呢?你应该自己把电路画出来,看看你如何测试?就明白了吧?
模块都拆了,驱动光耦也拆了

楼主:
怀疑是表的问题,明天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啊?那输出和内部是短路的?还是有耦合?那是电路板还有什么东西连着输出呢?这就得现场确认了。

楼主:
很奇怪,把驱动都断开了,

网友C:
有没有rc吸收回路

网友D:
1)感应电压。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如果只有一个表笔接触被测量端,另一只表笔不接触被测量电压的另一个电极(此表笔拿在手中),或接触与被测量电压无关的导电体(相当于悬空)。此时就会测量到感应电压!特别是被测量的是:交流市电电压或由交流市电整流后获得的直流电压时(含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此现象非常明显!! (可能性最大!!实际上可以肯定是这个原因)
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无论是直流电压档或交流电压档)的内阻很高的,可以测出感应电压
2)分布电容引起的(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楼主遇见的情况,此条原因的可能性极小);
3)绝缘不好了(可能性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与你的描述完全相同,红表笔搭在p端,黑表笔拿在手上也有50伏的电压,用示波器也有显示电压,用指针表就没有,请问怎么解决呢?我都不敢上模块了,上次我以为这电压是假的,变频器断电后去拆输出的接线,把我手都电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指的是变压器初级的尖峰吸收回路吗?二极管,电阻电容组成的那个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1)我说的第一条是在测量中遇到的情况,是“另一只”表笔没有正确接触到被测量点,而测得的感应电压。这个电压不真实。
2)拆除变频器输出端子的电缆,必须在变频器断电5分钟后操作,或等待更长的时间再操作。即:应在变频器内部储能电容两端的电压,降低至安全电压后操作。否则,防护应按“带电作业标准”执行。
3)变频器、软启动器等上电时,其U、V、W端子是“带电”的。变频器的逆变桥IGBT(及软启动器的可控硅)也存在“泄露电流”(穿透电流),并且在每个IGBT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上并联有续流二极管。可控硅的阴极与阳极上并联有阻容吸收元件,加大了“泄露电流”。(软起动器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U、V、W之间的电压与电源电压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igbt的吸收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就是说像我那样的情况可以上模块了,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RC并起来接在GE极的吧,我把他拿掉测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ce的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ce模块内部有二极管啊

网友E:
UVW上有没有饱和压降检测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桥用的316j

网友D:
变频器中逆变模块IGBT的C、E极并联有二极管(用途:续流);
软起动器中可控硅的A、K极并联有阻容吸收元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有些变频器有,有些变频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