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现在用590+控制器控制,想把直流电机提高到1500转,请问大侠可以吗?弱磁吗?一般电机提高上限多少为好?谢谢

网友A:
你的电机原来不是2000转的么

网友B:
额定转速1000转,能提到1500转吗。第一次听说。直流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电枢电压已经是额定电压了。怎样再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已经1300RPM,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把励磁电压降低了,容易飞车吧。

网友C:
励磁降低的确可以提速,但是不要超过20%::因为转速过高机械部分会导致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励磁降低的确可以提速,但是不要超过20%::因为转速过高机械部分会导致损坏
速度快之后 转矩会变小吗

网友C:
励磁电流减小,电枢电流的与磁极的电磁力相应减低,说白了就是转矩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