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紧急求助

楼主(2016-04-17):
ABB ACS510 30kw变频器一台 送修时 整流桥 、模块全炸 拆掉模块 发现LRC双向二极管六个全部击穿 驱动芯片为A3120驱动 更换全桥 LRC T4等小件 不敢贸然上模块 母线双灯泡保护 启动 报 F0018 查手册发现是热敏传感故障 模块小脚接5K电阻 再次启动报F0016 查手册提示接地故障 测量母线电压475V  去掉保护灯泡后 顺利开机 示波器测六路波形 发现上臂三路波形正常 下三臂 一条直线 测下臂A3120 8、5脚均无电压 因为没有图纸 板子被上次炸鸡熏的乌七八糟 头大的很 请教各位高手兄弟谁有该型号机器驱动部分电路图纸 不胜感谢 !!

楼主:
我的邮箱396340844@qq.com

网友A(2016-08-08):
下三路需要和N 线连接,通过测量模块,可以测出连接方法

网友B:
照2楼的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