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用电脑代替触摸屏,电脑这边需要自己编写控制软件,现需要怎么做?例如电脑需要什么样的代码PLC要写什么程序才能保持实时通讯及监控

网友A:
上位机是软件,下位机是PLC么?
如果使用PC上位机比如VB/VC/LABVIEW都可以写软件啊

网友B:
简单的用VB多,简单易学。小工程可以玩玩。

网友C:
有现成的组态软件也可以的

网友D:
每一种PLC的通讯协议都不一样

欧姆龙是HOSTLINK 协议 和 FINS 协议

熟悉协议了,就可以用VB\VBNET\C# 等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实例给个借鉴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编程的问题,是不知道通讯那块怎么做

网友E:
是自己写呢 还是用现成的软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己写

网友E:
网上找欧姆龙和电脑通讯的例子程序,vb v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