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几台设备上的正弦变频器EM303A坏了需要买新的,不知道哪里找找厂家代理商(山东济南)

网友A:
到官咨询本地代理商不就行了。

网友B:
变频器更换简单,可是要参考原有的参数修改。

网友C:
需要多大功率的 q807706314

网友D:
山东销售联系人

网友E:
可以上网购买,也可以上当地的代理商购买啊。

网友F:
垃圾货色,不建议选用!
国产建议选用台达、英威腾、森兰、康沃.......
不讨厌日货选用安川A1000系列性价比高,讨厌日货选用ABB:质量稳定,价格较平

网友G:
一定要用正弦的吗,如果有别的代替一下呗。

网友H:
正弦303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基本和汇川一个档次,抗干扰能力比安川A的要好,在印刷机和涂布机用量比较大

网友I:
正玄303支持参数键盘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