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从PLC备份程序文件到电脑时出现无端口问题,电脑提示“选择的端口不存在,请从(Host Links通讯设置)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端口"。 但是当我打开Host Links通讯设置时,端口选择项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端口可选,请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驱动问题吧

网友B:
电脑加个com口就可以

网友C:
电脑有没有串口?是不是usb转串口没接好或者驱动没装好,没有在设备管理出现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