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请问下三相200V,可以取其中2相要做单相220V的电吗?
有些设备电柜进电经过变压器之后出来后是三相200V,现在要增加照明一盏,瓦数很少的
只有三相200V的电,请问可以取其中2相当成单相交流200V使用吗

网友A:
只要两相电压是200V就可以!你这是什么变压器?变压器一次电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B:
是三相220V对吧,用三相220V的工厂,设备基本上都是用日系或者台系的设备。

在国内想获得三相大功率的220V电源供应,必须使用降压线圈式变压器,一般都是将三相380V降压为三相220V。如果想采用之间的任意两根火线作为单相220V的电源,要考虑一个风险:如果开关只切断一根电源线,那么整个单相负载自身还是有对地电压存在的,这与单相电源中,开关必须切断火线才能保证安全。因为零线是没有被触电的风险。

网友C:
应该可以,不妨试试

网友D:
感觉可以,就是一380v变220v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E:
亲自做过是可以的 当时也是加个40W的日光灯 但是开关必须是双断的。

网友F:
应当是可以的;
并参考2楼、5楼之注意点。

网友G:
负责任的告诉你,肯定可以用.

网友H:
你确认测量之后是220的吗?只要是220的就可以了。

网友I:
只是一盏灯当然可以

网友J:
只要功率足够,肯定是可以的。不知楼主担心什么呢

网友K:
可以,只要照明灯瓦数不大就行。

网友L:
只要电压一致,功率小于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就行了

网友M:
楼主:只要电压在你负载电压范围内即可,你管他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呢

网友N:
只要功率够,可以使用。如是自藕变压器最好加一隔离变压器保证安全。

网友O:
带灯没问题的。

网友P:
这个没用过,但是线电压220V不知道功率跟相电压一样不

网友Q:
肯定可以用,放心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亲自做过是可以的 当时也是加个40W的日光灯 但是开关必须是双断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交流电只要电压与频率相同或相近就问题不大,不过向楼上所说的开关必须用双断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亲自做过是可以的 当时也是加个40W的日光灯 但是开关必须是双断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交流电只要电压与频率相同或相近就问题不大,不过向楼上所说的开关必须用双断了
只要是隔离变压器,开关单断与双断有区别吗??

网友S:
既然是三相220V,线电压就是AC220了,没问题呀。为什么不能用呢?我们经常用单相AC380V作为单相隔离电源的输入使用呢。

网友T:
当然可以用。

网友U:
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不是自耦变压器开关断一根线是没问题的!变压器要起隔离作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亲自做过是可以的 当时也是加个40W的日光灯 但是开关必须是双断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交流电只要电压与频率相同或相近就问题不大,不过向楼上所说的开关必须用双断了
只要是隔离变压器,开关单断与双断有区别吗??
主要是为了安全,虽然是隔离变压器,但由于对地电容的作用所以对地还是有电压的,当然只考虑操作灯开停的话也可用单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