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7):
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下,三菱伺服定位中,ABS读出来的脉冲怎么转算成触摸屏上的距离?还有伺服在运动过程中,他走了多少,在哪个寄存器里头?

楼主:
伺服一直转,触摸屏上距离一直变化,这个变化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可以将脉冲数传送到数据寄存器里,用M8011每隔10ms来运算一次,转换成距离,最后用触摸屏来读取转换后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脉冲数是指伺服电机编码器传回来的脉冲吗

网友B:
三菱Q系列PLC可以直读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数,根据电子齿轮和单圈移动距离,就可以算出来实际位移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系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系列呢
FX系列必须用通讯模式读取,需要专门写读写程序和接口

网友C:
三菱FX系列和三菱的伺服有绝对位置读取指令:AB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手册没明白,ABS指令是运动过程中一直在读取的,还是只是上电是才读取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没明白,ABS指令是运动过程中一直在读取的,还是只是上电是才读取一次?
只需要在运行时读取一次,放到PLC的当前值寄存器中,以后正常运行后,PLC的当前值寄存器中数据会跟着定位指令执行变化的。

网友D:
监控8340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懂了,谢谢各位

网友E:
请问各位师傅,我怎么让MR-J2S-200B-QR和电脑通讯,我需要做一个测试驱动器好坏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