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现在手里头有2个P+F三线制(红接正极,蓝接负极,黑是信号接负载的)的接近开关和1个24V中间继电器,现在需要这两个接近开关都同时工作时这个24V中继才动作,怎么接线呢?

网友A:
两个接近开关串联使用,第二个接近开关输出接继电器线圈,不知道能不能用可以试试。

网友B:
楼主 p+f接近开关是NPN 还是PNP 的乃

如果假设 是PNP

第一个接近开关 红色接正 蓝色接负极 黑色接到第二个接近开关的红色

第二个接近开关 红色接第一个接近开关的黑色 蓝色接负极 黑色接继电器线圈

楼主:
是NpN型的!怎么接呢?

网友C:
俩接近开关串联,接线长短会有影响,检测动作会有先后延迟.
不清楚楼主的实际应用和要求,不好判断.
如果是我的话,保守一点,加一个继电器.俩继电器触点串联.

网友B:
回复 楼主:
NPN 的话

第一个接近开关 红色接正 蓝色接负极 黑色接到第二个接近开关的蓝色

第二个接近开关 蓝色接第一个接近开关的黑色 红色接正 黑色接继电器线圈一侧 另外一侧接24V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