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这是一台台湾产的设备切丝机,功率大的变频器控制刀电机,小的控制传送带。
三天内报了两次故障cf3.6,由于没有设备没带手册,上网查了下是硬件线路故障。两次故障都是开工一送电,大的变频器报此故障,断电一分钟后偶尔哪一次送电就恢复正常。由于此设备振动大,我怀疑是不是保护线路开焊。有遇到此故障的朋友?求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板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