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解

楼主(2016-04-18):
我现在遇见一个怪事,说来大家给分析一下。开关电源没接到线路里面时,线电压正常。一接上开关电源A相电压与零线之间为零,但是其它两相与零线电压就变成380了。有明白这是为什么的么

楼主:
零线与其它两相为380,零线与A相电压为零

网友A:
你确保这个时候你的零线是正常的?

网友B:
线路有问题吧,和开关电源无关

楼主:
零线没问题的,我新买了开关电源接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绝对是零线的问题。

网友D:
A相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E:
零线接触不良类似虚接,第一个开关电源等效短路

网友F:
像是零线断了啊

网友G:
是不是那需了,一接开关电源就把电压拉下来了。

网友H:
应该是线路问题,而不是电源开关问题,插线路。

网友I:
看顶楼描述,像是零线有问题,而4楼所述又不像是;不知当时,注意了故障时的电流没有。
楼主可进一步检查、分析,找到原因可在帖子中说明。

网友J:
A相接地了!!!!!!!!!

网友K:
接错线了吧
估计是中心点不接地系统
估计把A相接保护地了

网友L:
a相当成了零,零当成了a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