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求教各位:单相电机主付绕组哪个电阻大,主绕组就是启动绕组吗?副绕组就是运行绕组吗?本人经常搞乱,认能分析清楚???

网友A:
频繁正反转的单相电机,一般主副绕组完全一致,例如洗衣机电机;
一般用途电容启动运转单相电机,主绕组也叫工作绕组线径粗电阻小,副绕组也叫启动绕组线径小电阻大

网友B:
主绕组电阻小,负绕组电阻大,启动绕组是负绕组,主绕组是工作绕组

网友C:
在单相电动机中主副绕组判别方法我们可用万用表测量它的电阻大小。电阻小的是主绕组,电阻大的是副绕组
如何测截个图给你看看

网友D:
启动绕组电阻大于运行绕组

网友E:
楼上的几位老师说的很好了。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频繁正反转的单相电机,一般主副绕组完全一致,例如洗衣机电机;
一般用途电容启动运转单相电机,主绕组也叫工作绕组线径粗电阻小,副绕组也叫启动绕组线径小电阻大
主绕组是运行绕组,副绕组是启动绕组

网友G:
楼主3说得很详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单相电动机中主副绕组判别方法我们可用万用表测量它的电阻大小。电阻小的是主绕组,电阻大的是副绕组
如何测截个图给你看看
图文并茂,这个很清楚了。

网友I:
楼上各位说的都正确,楼主还是找相关的书多多学习下吧!都是些基础的东西

网友J:
主绕组线径粗阻值小,其它的也不要记了免得混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求教各位:单相电机主付绕组哪个电阻大,主绕组就是启动绕组吗?副绕组就是运行绕组吗?本人经常搞乱,认能分析清楚???
主绕组是运行绕组也叫做工作绕组 ,副绕组是启动绕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频繁正反转的单相电机,一般主副绕组完全一致,例如洗衣机电机;
一般用途电容启动运转单相电机,主绕组也叫工作绕组线径粗电阻小,副绕组也叫启动绕组线径小电阻大
你这样说  倒让我想起 我之前用变频器带的那个单相电机 两个绕组电阻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