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故障现象:按开始/停止按钮液晶无显示,气泵没打气,按记忆读出按钮也是一样无显示
拆机前询问情况:此前使用一直正常,记得最后一次使用是清明上班后,后来忙没有再用,至早上要使到时出现以上故障
拆机检查情况:测电池供电正常6点几伏(四节1.5V南孚电池),测SW1,SW2按钮两头电压只有0.041V,按下按钮为0说明按钮是好的
以下请前辈大侠支招

楼主:
都 没人指导下

网友A:
主芯片供电一般5V 或3.3V是否正常?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B:
lz强大啊,我也买了一个欧姆龙的血压计,听我妈说和在医院测的误差挺大的

网友C:
这个:我总不可能把我的拆了给你配件??

网友D:
这个测量数据偏差太大

网友E:
应该是电源部份有问题。

网友F:
还是到维修点去修吧,全是贴片元件

网友G:
不太好修,也没现成的经验

网友H:
CPU工作三要素,电压,晶振,复位。

网友I:
按照9#的方式去试试看,先简单后复杂的理念,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