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6-04-18):
我只是一个只读过咸老师的两本大作的初学变修频器的初学者,一个由13844组成的开关电源起动正常,次级各路电压正常,电源正工作中尖电压吸收电路中的电阻(33K)发热严重,几分种后尖电压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短路开关电源停止工作。经检查电阻并联的电容容量正常,无漏电,换同型号二极管后上电电源工作,电阻还发热严重,二极管几分钟短路。现向坛里面的师傅请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怎么下手维修?

网友A:
电阻测了吗,不行全换掉啊

网友B:
开关管栅极电阻阻值变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管栅极电阻阻值是1欧正常呀

网友B:
1欧,取样电阻吧,栅极一般几十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错了,13844的外围元作没有查到损坏的电阻和二三极管。刚学就遇到这么难的问题。

网友C:
我也买那两本书,说实在的,没多大用,不如把电路绘出,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D:
换51K3瓦的电阻试试  把旁边电容也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13844的外围元作没有查到损坏的电阻和二三极管,不敢乱来,怕人为更大的故障。

网友E:
4脚rc值漂移,频率变高了

网友F:
可能两个原因导致,供参考:
1、换用二极管耐压不足,应换用高速高反压(1200~1600V)二极管,可以两只串联以提高耐压;
2、负载电路有过载故障,查驱动、风扇供电等有无故障原件。
另外,上楼提示的振频有可能变高,也值得注意。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加以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那两本书,说实在的,没多大用,不如把电路绘出,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祝你好运
您好,对着实物绘电路图好绘吗?有什么方法和窍门没?我看着看着头就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首先是电路功底要好,基本电路要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两个原因导致,供参考:
1、换用二极管耐压不足,应换用高速高反压(1200~1600V)二极管,可以两只串联以提高耐压;
2、负载电路有过载故障,查驱动、风扇供电等有无故障原件。
另外,上楼提示的振频有可能变高,也值得注意。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加以判断。
咸老师,先谢谢你,后来在别的板上拆了个一样的二极管装上,各路电压正常,变压器代换过,现在是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的电阻发热严重。这个开关电源就是你的书里台安3.5KW开关电源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初学者,只是有一点电子基础。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