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请问下各位大侠,220v的电机能不能用普通变频器控制?为什么?

网友A:
220v的电机为什么不能用普通变频器控制?电机有什么特别吗?

网友B:
可以的,现在的变频器的功能也是很强大的。

网友C:
要看什么电机了,如果是三相220V的可以用220V三相的变频器控制,如果是220V单相就不可以

网友D:
你可以选择220V单相输入3相输出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入端接单相电源,输出端选两根即可,但这种用法一般变频器厂家不支持,但可以用的,改造时用了很多台,都没问题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样变频器会不会报缺相???

网友F:
一般电机是电容启动的最好不要这么玩:变频器后端带电容可能会导致毁损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网友H:
如果是我,也不会去用变频器控制单相电机的。原因就是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或电容器。而楼上的用法,我也觉得很新奇,早就有耳闻,但无眼见。恨感兴趣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有机会试试看,听说过这种用法,还没有动手做过,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还真没这样搞过,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K:
不建议这样使用,除非你的电机还是标准电机,但要改接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我确定自己是没把握这样去用的

网友M:
可以的,易能有一款变频器就是去掉电容接上去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有机会试试看,听说过这种用法,还没有动手做过,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不建议用在10几20hz下面  电机转速慢 风扇散热不好

我之前用也是偶然的机会这样用  电机功率是120w的,变频器是单相220输入 三相输出的 把4线单相电机 公共线并联接v 其他两个接 u w

网友N:
可以选购单相变频器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G:
首先要分析原理为什么能用,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接将220电源的线接在变频器上,变频器会出现缺相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容去掉后,三相之间的电阻不一样,会出现警报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选择220V单相输入3相输出的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入端接单相电源,输出端选两根即可,但这种用法一般变频器厂家不支持,但可以用的,改造时用了很多台,都没问题的。
电容不用取下来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我也试了,但是会发热

网友Q:
三相220可以用,单相不能用

网友R:
X宝上有驱动单相电机的变频器,但是功率不大

网友S:
把电容去掉接三相220V变频器输出端,完全沒问题,如果需要频率低可以考虑加轴流风机,强制散热。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不知道能不能改在单相台钻上,能改就可以把台钻变半自动攻丝机了,谁试过?

网友U:
回复 网友D:
不会出故障?稳定运行了有多久?

网友D:
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讲解
普通三相变频器应该不能带220的电机
第一220的电机绕线方式和三相电机绕线不一样
第二220电机绕组和启动绕组的电阻值不一样,
第三普通三相输出变频器,要确保三相之间电压和电流一样,否则会出现警报
X宝上的调速主要是调节电压,当然还有单相变频器应该是可以用的 ,没有使用过不是很清楚
以上,是个人理解的,和大家相互学习下
不合理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网友V:
引用 网友G:
单相电机 电容去掉 接变频器uvw 我长时间用过

只用过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用
我现在也是这么用
手上有个杂牌变频器,就是这样搞的,没什么问题
测试时用holip的测试的。

网友W(2016-06-02):
不赞成4楼的做法,但可以用380V的变频器通过改变基频的办法来控制三相220V输入的电动机,还可以通过改变电动机接法【4KW以下】及三角形接法改为Y形接法。还有的变频器可以通过修改内部参数来实现。

网友X:
引用 网友W:
不赞成4楼的做法,但可以用380V的变频器通过改变基频的办法来控制三相220V输入的电动机,还可以通过改变电动机接法【4KW以下】及三角形接法改为Y形接法。还有的变频器可以通过修改内部参数来实现。
我这边有个品牌,西驰变频器,可以直接接电机,电容也不用拆,出厂直接接线就行,去年我这边就开始使用了,食品机械已经开始应用,有需要可联系我,发资料给你看一下,或者可以买台试试。

网友Y:
看到同行们的帖子里所述的看大家还是对变频器电路结构知的较少啊!

网友Z:
不能用,也没试过

网友AA:
好像有种单相变频器

网友AB:
貌似有这样的变频器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