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目前只能用白炽灯,亮度小,寿命短也不节能

网友A:
卤钨灯,尤其是碘钨灯本身工作温度在400°往上

网友B:
是照明用吗,可以用LED射灯,亮度强,节能,耐用,就是价格贵些。400瓦的得6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卤钨灯,尤其是碘钨灯本身工作温度在400°往上

最好是不要改造灯具,这个好像也不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照明用吗,可以用LED射灯,亮度强,节能,耐用,就是价格贵些。400瓦的得600元左右。

那肯定用不起啊

网友C:
用LED照明,节能,寿命很长,高温环境(自身发热有限)。

网友A:
实际对于高温照明,有的采用导光条方式,就是灯具放置在较低温度位置,采用导光条将光线导入到需要照明位置,还有就是选用高温灯具或者常规灯具带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LED照明,节能,寿命很长,高温环境(自身发热有限)。

人就怕LED灯不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对于高温照明,有的采用导光条方式,就是灯具放置在较低温度位置,采用导光条将光线导入到需要照明位置,还有就是选用高温灯具或者常规灯具带制冷

没见过这些形式,改动量太大也不会搞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是吗?我只是说说,我没有高温环境照明的应用。其实可以试一试,看看效果嘛。

网友D:
改装,照明在外面,透过玻璃进行照明。在外面的话你想怎么散热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实际对于高温照明,有的采用导光条方式,就是灯具放置在较低温度位置,采用导光条将光线导入到需要照明位置,还有就是选用高温灯具或者常规灯具带制冷
这个最好

网友F:
你的工作环境是多少?
这个可以考虑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工作环境是多少?
这个可以考虑改造!
罐子里通蒸汽的,表面很烫,灯具如图安装,温度也很高

网友G:
罐子里的照明?用途是什么,是否需长期点亮。
这个可能宜采用原有方式,要改变的话,需有应用案例;或者询问制作厂家,现在有无更好的方式。

网友H:
测一下工作温度,再选。

网友I:
这个灯不需要一直照里面看吧,一般只是需要看的时候才打开吧?
如果这样可以把这个灯改为可移动型的,用的时候放上面看,不用的时候移开就好了。

网友J:
金属卤化物灯,但必须是品牌的。

网友K:
你这个好像是制胶反应釜的一个观察口吧,省钱一些就用白炽灯,要观察才开灯,也不会这么容易坏灯泡的啦

网友L:
还是用灯泡吧,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了。

网友M:
现在可以使用白炽灯,过几年没有白炽灯再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好像是制胶反应釜的一个观察口吧,省钱一些就用白炽灯,要观察才开灯,也不会这么容易坏灯泡的啦
得看操作工是否勤快,亮度也很小100W都很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好像是制胶反应釜的一个观察口吧,省钱一些就用白炽灯,要观察才开灯,也不会这么容易坏灯泡的啦
得看操作工是否勤快,亮度也很小100W都很暗
整个延时关灯。

网友N:
金卤灯、汞灯、钠灯的温度都比白炽灯高,能用白炽灯的地方,这些灯都行。把镇流器和触发器装在温度适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