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编程问题

楼主(2016-04-18):
我试图用PLC做个门禁系统的控制,但是现在通过读卡器接收到的数据如图所示,VB200是字节数,从VB201开始每刷一次卡四个字节,我想用比较来作为权限的设置,因为每张卡的最后一个字节是不一样的。但是问题是每次读卡卡号会从前一张卡号的基础上累计,比如我第一张卡是VB201开始,那下一张卡数据就会从VB205开始,所以我想问下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能复位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寄存器去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片

网友A:
用指针,每次传送完将指针加上字节数作为下一次传送址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 smart  也可以用指针做么?

网友B:
指针可以的 但是你那个刷卡vb201   vb205不会无限涨吧

网友A:
你用一个寄存器保存指针,判断是否溢出,如果溢出,指针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是无限长的   第一张卡是VB101开始到VB104,第二就从VB105开始了每刷一张卡就增加4个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由于在才开始触PLC   编程这些这阵子正在学  所以程序这亏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好 还在琢磨

网友C:
仔细研究下指针的概念,你会发现其实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

网友D(2019-10-13):
楼主,你的PLC控制的门禁系统最后怎么样了,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希望楼主能传授一下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