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三菱PLC怎么使用rst指令复位多个输出端子Y?现场急需,一个一个的去复位太麻烦了,而且搞得程序还很长,求大神们解决苍生啊。。。(我用的PLC是顾美的CX2N-60MR-485,第一次用,据说是跟三菱的用法一样)

网友A:
zrst y0 y7 复位8个

网友B:
DMOVP K0 K8Y0,一下子复位32个Y,也就是Y00--Y37

网友C:
批量复位指令ZR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是批量移动吧

网友D:
区间复位zrst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批量传送K0,一样是复位啊

网友B:
楼主:传送K0就是跟批量复位一致的!
编程指令在于应用,就像我从来不用计数器,但是我的确对班产量总产量进行了计数

网友F:
若指令支持,1楼、2楼的方法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感谢!!!我还想直到你在不用计数指令时是怎么达到计数的功能的???

网友B:
就这么简单

网友G:
ZRST批处理指令

网友B:
楼主:批量复位可以ZRST、FMOV等都可以,
计数的话,加一指令就行了,没必要专门计数器,尤其是32位计数用寄存器更加方便,她不挑号码

网友H:
最主要还是我们对指令的领会和用法不熟练。

网友I:
三菱有个特殊的zrst批次复位指令

网友J:
批量传0。。。

网友K:
要先确认你的山寨PLC是否支持三菱的这些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加什么指令来计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加什么指令来计数啊???
+P或者INCP均可,就这么简单了

网友L:
zrst,数目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