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主轴故障

楼主(2016-04-18):
数控车床做完一个产品后,主轴旋转停下来的时间比正常停下来的时间要长
是什么原因?
求师傅们指点

网友A:
变频器停机时间调一下

网友B:
是能耗制动还是变频器刹车呢?前者检查接触器和整流桥,后者检查变频器和刹车电阻。当加工工件增大时主轴停下来时间会加长。

网友C:
如果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检查主轴皮带松紧及皮带的磨损情况。

网友D(2016-10-01):
1.刹车电阻是不是坏了 2.皮带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