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 !!各位高手 谁能解释一下 下面图中虚线的含义

楼主(2016-04-18):
谁能解释一下 下面图中 虚线的含义

网友A:
图跑丢了啊?????????

楼主:
图没床上去

楼主:
回复 楼主:
传上去了 传个图真难

网友B:
图表示的是什么,组件、器件,还是其他,是否大致了解各引出线的作用。

楼主:
呵呵 一看就知道那是个模块啊

网友B:
知道是模块,可以照着其功能去理解,比如相关等; 或辨别其画法是否符合标准、符合常规。
本人没有用过、见过模块,所以不认识 。

楼主:
这个是图纸的截图是单独的一块 不明白模块部分的虚线是什么意思 现在明白了

网友C:
意味不明的图,无非就是模块的触发电压,有相通的有不通的。

楼主:
揭晓答案吧 这种变频器没有模块的时候测试驱动信号你会发现只有三路 只有将模块部分沿虚线接上才会出六路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揭晓答案吧 这种变频器没有模块的时候测试驱动信号你会发现只有三路 只有将模块部分沿虚线接上才会出六路信号

谢谢你分享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