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各位大哥能不能提供几篇控制多个步进电机的梯形图,或者指导一下怎么来控制,用那些指令

网友A:
常用就是相对定位发脉冲 绝对定位 和连续发脉冲别用功能DRVA DRVI PLSY 这样的

网友B:
FX3U有个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里面有指令、特殊软元件、程序例子、接线等说明。

网友C:
到官网上下这份手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定位控制对三菱来说就是特别简单

网友E:
看技术手册,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F:
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G:
几个小窍门,利用D8340 D8350 D8360对应Y0 Y1Y2的绝对位置相对位置脉冲数查看,利用D8140 D8142查看Y0Y1的高速脉冲输出指令行走的脉冲数

网友D:
建议应DRVA绝对值定位指令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