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BB故障折腾了半天 答案就在这张图里 考考大家 图中虚线啥意思

楼主(2016-04-18):
一个ABB故障折腾了半天 答案就在这张图里 考考大家 图中虚线啥意思

楼主:
试着回答一下嘛

网友A:
那我就只看不回答了!

网友B:
和N接在一起的电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解释一下

楼主:
揭晓答案吧 这种变频器没有模块的时候测试驱动信号你会发现只有三路 只有将模块部分沿虚线接上才会出六路信号

网友C:
其实是没有看懂你的图,当然技术也不好,ABB玩的很少

网友D(2016-08-07):
Abb550 15kW,37kW小功率机器的驱动测量图啊

网友E:
那些虚线同N连接起来就可以测量每个触发的脉冲了。

网友F:
这种是单电源供电,因电路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模块内部电路连接的,在单板测试时(没有装模块),电路出现开路,你就测试不到3路波形,只有短接后才可以得到6路波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是单电源供电,因电路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模块内部电路连接的,在单板测试时(没有装模块),电路出现开路,你就测试不到3路波形,只有短接后才可以得到6路波形
大师估计属于资深玩家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哪敢说是资深玩家啊,都是混口饭吃;这样的机器修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