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闸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6-04-18):
第一张图的下方是第二张图,两张图片是在一个柜门上,我想问如果我想分断,该如何操作,是按指示灯下方的合闸,分闸按钮,还是用智能断路器上的按钮?

网友A:
应该用柜门上的分闸按钮的,断路器上的是手动的

网友B:
两个地方的分闸合闸都好使
建议操作上面的按钮!

网友C:
柜上的分闸按钮

网友D:
没有远方与就地控制模式之分的话,应该操作哪一个都一样,建议还是操作柜上的合、分闸按钮 。

网友E:
两个都可以,建议操作上面的按钮。
上面的按钮是电气合分闸,操作对像是分合闸线圈,而下面的是机械操作,操作对象是分合闸动作机构。上面操作按钮可以做一些电气联锁。
但下面的就没有这些功能了,只要是在合闸位置就可分闸只要有储能就可以合闸

网友F:
通常是操作(指示灯下方的)分闸按钮,可询问配电值班人员或技术人员。

网友G:
两个都可以。

网友H:
一般操作柜上的分合闸按钮。
好像断路器上的按钮要配合手动储能操作杆才能完成合闸操作。

网友I:
按指示灯下方的红色圆按钮。这个安全,下面那个是备用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不一定要使用手动储能操作杆,有储能时直接按就行,没储能就手动来回拉动几次储能操作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上班试试看看

网友J:
智能万能断路器分为断路器面板操作及配电柜门板操作
智能断路器有的带失压脱扣有的不带
智能万能断路器操作原则
1、禁止带负荷分合断路器
2、操作分为手动与自动,电压转换开关在零位时,配电柜门板操作分合闸失效,在自动档时手动失效,在手动当时自动失效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原来的设备经理就这样教我们的。

网友K:
两个都可以,正常按上边,下边是手动,特殊情况下用的。

网友L:
一般操作柜上的分合闸按钮

网友M:
都可以用,但是一般都是操作操作柜上的按钮

网友N:
我们用的都是上面的按钮分合的

网友O:
柜上有按钮,操作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P:
一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智能万能断路器分为断路器面板操作及配电柜门板操作
智能断路器有的带失压脱扣有的不带
智能万能断路器操作原则
1、禁止带负荷分合断路器
2、操作分为手动与自动,电压转换开关在零位时,配电柜门板操作分合闸失效,在自动档时手动失效,在手动当时自动失效
断路器禁止带负荷操作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Q:
尽量使用按钮启动。

网友R:
在有电的情况下,用指示灯那里的按钮分闸合闸;在失电的情况下,用断路器上的储能手柄上下压,储能后合闸分闸。

楼主:
谢谢各位,总算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S:
两个都可以,我们厂一般由操作工按按钮,断路器一般在停机时进行手动分段

网友T:
沈阳华利的柜子吧,有两种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