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我想探测土壤中的植物 请问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比如开沟将传感器放入沟中探测沟侧麻山药的位置

楼主:
看来是都安静了 你们的传感器呢 都不行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老发文的时候高手都在睡觉

楼主:
就没有这麽强大的传感器鉴定完毕

网友B:
不是传感器不行,在于你的想法和安装方式是否合理。

网友C:
以前见过自来水公司用超声波找地下水管的 感觉你这个应该和他差不多你可以的打听一下

但是感觉成本应该不低的样子 还是洛阳铲比较实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地下水管是铁的吧

网友D:
用黑驴蹄子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黑驴蹄子吧
那个:你的蹄子跟桃木剑相比,效果咋样呢

网友F:
有没有这样功能的传感器,有美女经过时,可以发出提示声,,并指明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