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万-8万转的电机

楼主(2016-04-18):
请问大神有哪些7万-8万转的电机品牌介绍

网友A:
这么高转速没见过

网友B:
估计只能通过齿轮比实现了

网友C:
电机没有见过,电主轴倒有很多都可以达到!

网友D:
只有电主轴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E:
没见过这么高转速的电机。

网友F:
电主轴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G:
这个转速,只能是传说中的电主轴且是磁悬浮那种才行,任何机械轴承没法承受

网友H:
主轴一般都是1-2W吧 8W转想想就好惊人啊

网友I:
您想干嘛啊?分离核材料?

网友J:
没听说过呀。

网友K:
好像主轴能达到这个转速!

网友L:
如果只是靠电机来实现恐怕还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电机

网友M:
看到过1万多

网友N:
小功率的電機要到7---8W轉 問題不大 但大功率就會有問題 主要還是散熱 溫度的問題 一般電機的結構是有問題 多半要靠電主軸有強制冷卻功能
但樓主有所保留 本題探討的意義不大

网友O(2016-06-22):
用在哪方面的啊,吓人的速度

网友P:
直流有刷电机有的能达到2万转,或者空心杯电机。其他电机好像没这么高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J:
木工机械10万转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