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8):
就是把 图1 中的程序转换成 图2 中那个样子的程序.....刚学PLC不久, 基本指令还不熟呢, 读出这么个结构化工程
立马蒙了,压根看不懂啊.....

网友A:
习惯了都差不多

网友B:
没有用过第一种,都是用第二种,等着高手解答,也学习下。

网友C:
涨恣肆了!

网友D:
下载到PLC,然后通过GX Developer软件上载,最后在Works中打开Developer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到PLC,然后通过GX Developer软件上载,最后在Works中打开Developer的文件。
你是说用 gx developer  将plc里的结构化程序上传到电脑,再在电脑上用 gxworks打开吗?

网友E:
话说你不觉得第一种看着更简单明了么。。我是结构式写了几年再往回看都很不习惯

网友F:
在GX WORKS2中没学会这样做

网友G:
结构化编程看起来高大上。清晰明了,程序也容易读懂

网友H:
结构化编程,不过就是应用了FB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结构化编程,不过就是应用了FB而已

Q系列在GX Developer上也能用FB,它是结构化编程吗?

网友H:
没错滴,2个编程软件都可以!
但是建议GX-WORK2,因为这个家伙自带仿真、智能模块设置软件都有,前者GX Developer需要加装大量软件还需要装仿真软件,尤其是FX5U、L系列等GX Developer根本找不到型号,你还能够编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错滴,2个编程软件都可以!
但是建议GX-WORK2,因为这个家伙自带仿真、智能模块设置软件都有,前者GX Developer需要加装大量软件还需要装仿真软件,尤其是FX5U、L系列等GX Developer根本找不到型号,你还能够编程吗

FX5U你竟然能在GX Works2中找到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错滴,2个编程软件都可以!
但是建议GX-WORK2,因为这个家伙自带仿真、智能模块设置软件都有,前者GX Developer需要加装大量软件还需要装仿真软件,尤其是FX5U、L系列等GX Developer根本找不到型号,你还能够编程吗
FX5U你竟然能在GX Works2中找到型号?
喔,搞错了,是GX Works3

网友J:
GX Works2就这样,其他都不咋地。

网友K:
三菱的FB和ST编程都不错。

网友L:
貌似简单工程转结构化可以,结构化不能转简单,都是FB块,看下手册,了解每个块的引脚功能。打开程序标签,看看标签定义。总之,不懂就学。

网友M(2017-01-19):
回复 网友E:
你这头像不是无锡启华的吗

网友E(2017-03-27):
回复 网友M:
恩,我是启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