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楼主之前在淘宝买的三路温控器,已经用不了了,换的新产品存在老问题,一送电空开就跳,原帖在这: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2222

楼主现在有两个问题要请教:
1、三路温控开关,一送电空开就跳,去掉空开强行送电,电容就爆掉,这是什么情况,有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原理我不懂,换三路温控器的时候,我还专门让店主自己先测试了,他说负载是够的。
2、实在不行我就再去买三个温度继电器,分别单独控制三路,如此,需要接其他的东西吗?我之前买的一个温控器,在负载和温度继电器之间接了有熔断器(熔断器是干嘛的?类似于空开吗?),我在想我有空开我可以不接这个吗?还有,我用三路温控器的测温探头接温度继电器上面,测量结果应该不受影响吧?需要专用的探头吗?

有大神来给我讲解下嘛!!!

网友A:
最好上图看看,不同品牌的温控开关不一定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图呢!还没买!
我是准备现在论坛请教高手们,理论过了我就去买实物进行测试啦!

网友B:
容量不够就加接触器!
不知是触点输出还是……

网友C:
难道之前你没有加接触器转换一下?发热管直接接在温控开关上面?再加上送电开关就跳闸,跳闸之后应该检查原因,不检查去掉空开直接送电,这胆子够大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之前你没有加接触器转换一下?发热管直接接在温控开关上面?再加上送电开关就跳闸,跳闸之后应该检查原因,不检查去掉空开直接送电,这胆子够大的呀。
确实得查明原因,不然总不能拿新产品去做试验吧,那要是运气差点不知道得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看接线图也是直接接的,中间要接什么东西过渡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容量不够加接触器是啥意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检查呀?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真心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E:
一送电空开就跳,说明那里有问题,空开?负载?电路?慢慢查

网友F:
是否可直接控制,看容量大小;熔断器通常用来保护线路,或者作为隔离电器使用(拔掉后有明显断开点,以保证电路断开)。

网友G:
最好不要。带一个SSR转控加热棒比较好

网友H:
最好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I:
看图这输出端所能带的负载不能太大,最好用这输出点驱动一接触器,再用接触器带加热器,另外你要检查一下,这输出点是否本身已带电,或是外部接入的电压有要求.

网友J:
一般的都是温控器+固态继电器+加热棒来控制加热

网友K:
估计是人家内部的继电器触头容量太小,或者电源不对

网友L:
搞三条感温棒,三个温控器,三个SSR就可以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