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9):
今天和坛友们交流一下安装(定制款)配电控制箱柜如何报价人工费的问题!也就是不包材料,只包工的报价问题!举个例子吧:比如继电器控制线路安装,共25路、控制对象是电磁阀和交流电动机。需要互锁、每路需要安装的部件包括(启动按钮、停止按钮、限位行程开关、继电器、启动指示灯、限位指示灯各一个)需要开好孔、安装布线、上门做外部接线调试好,并画好图纸给客户。如果换成PLC继电器输出型的,也可省掉外部中间继电器。      请问从事类似安装的坛友们是如何收工钱的。我感觉按控制路数来定工价比较好些!比如不管是老式继电器控制,还是PLC控制。按每一路控制的工价去乘以路数。比如一路控制的单价是100元,25路就是2500元。
另外涉及到PLC与触摸屏配合的模拟量控制、运动量控制的设计安装、现场调试的工价该如何定价?比如控制一个螺旋给料称重的模拟量控制,还比如控制一个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运动量控制。工钱该收多少,还望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谢谢!

网友A:
这个你可以估算一下需要多长时间,按工时收费即可

网友B:
3K吧,应该至少的了。

网友C:
前段时间我问深圳的朋友,他说是50块一个I/O,包程序,调试。

网友D:
起点1000,按照350一天计算人工,PLC费用简单的2000,复杂的5000起点

网友E:
每天300到500的费用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我问深圳的朋友,他说是50块一个I/O,包程序,调试。
太黑暗了,前些时间一制作电控柜的问我一个I/O点10元,问我做不做,因没经验,看了下工作量,一天功夫钱估计200不到,拒绝了,幸亏没答应!

网友C:
回复 网友F:
10块一个i/o?什么时候那么廉价了?外面搬一天砖也有200了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一般报价是100块一个IO,模拟量通讯另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