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6-04-19):
如图,西门子触摸屏数据有时都没了,是不是没通讯上了?MPI线有问题?还有这个通讯线上的这个是交换还是稳定的东西可不可以不要了

网友A:
通讯丢失,有时候也不见得是通讯线的问题,重启操作屏,看能否正常,一般重启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那个东西是转换器,不要就永远也通讯不上的

网友B:
通讯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点开点就好了,关键他是一天会出现两三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也有可能是触摸屏的通讯板问题,总之要一一排除

网友D:
确实是通讯的问题  那个东西好像中继器

网友E:
如果有备件就好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