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路接错了,貌似烧了

楼主(2016-04-19):
施耐德M218LDAE24DRHN ,之前线路接错了,貌似烧了,下载程序时,一直扫描不到plc。现在拆开了,看看。

网友A:
没看到烧的痕迹啊

网友B:
这个如果确定是因为接错线烧了,那就先看看电源部分吧

网友C:
准通讯口烧坏了。

网友D:
PLC还能通电吗?

网友E:
一般是烧电源部分,我三菱PLC,接错线上了380V,就是几个电容挂了。

网友F:
通讯部分确认好的?包括电脑到PLC这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通讯部分确认好的?包括电脑到PLC这部分!
对的,首先确认一下再定夺吧。

楼主:
各位 楼上的大神 ,这是网关 ,扫描不到plc。我又重新换了电源,还是不可以的 。

网友H:
代换一下看看故障点

网友I:
没见过这个PLC

网友J:
应该是通讯口出问题了吧!

网友K:
电源灯亮就是通讯问题多一些

网友L:
呵呵;烧不一定仅仅是会烧电源板,除非你AC220V接上380,那一般就电源问题;
AC220V接到输入信号或模拟端上,后果不会是烧电源板那么简单;